乐华2025驱动板用万能编程器怎么烧录啊?

楼主(2011-10-11):
我买了一个罗斯的万能编程器,用乐华的2025驱动板,屏是QD141XILH03屏,要怎样烧录啊?请高手们指点啦!

网友:
你这个要刷1024 768的程序哦,具体怎样刷要看你的编程器的咯,一般专用刷驱动板的话,都有教程的。一般刷的话是要给驱动板供电,然后拿VGA线连接到编程器,在再电脑里运行对应的编程软件刷写就可以了。

网友:
咨询销售的技术部后烧录OK了,谢谢了!

网友:
你要连接好驱动板的RX.TX才能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