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93 小弟不才求大师请教

楼主(2011-10-11):
MS-6593 上电自动开机 然后就是频繁重启
重启

网友:
放下电,不行刷下BIOS。再不行就要搞IO了

网友:
查供电吧,应该是有管子击穿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烧的东西!没就换个Io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开关针电压被持续拉低,导致主板误以为是要关机,然后又开机。量一下IO到绿线的元件有没有短路,或者扇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