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19寸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高压部分短路了无待机5v12v输出,   但是断掉高压部分有电压输出      输出为5v正常 12v端有13v至14v,测试ic4606有一个短路了 换上正常能显示无信号但接上信号不到一分钟高压部分又短路了连5v都无输出了,     请问为什么ic4606为什么会那么快就烧了?    是不是要2个ic一换啊    还是12v电压偏高了? 还是高压部分还有什么元件短路?   等待中?

网友:
改个电源看看

网友:
是不是要2个ic一起换啊?    还是12v电压偏高了?

网友(点评):
都换一下试试看,这管子不贵哦

网友:
如果手里有高压绕组就换个试下 绕组坏了 管子容易烧

网友(点评):
确实,绕组坏了,管子容易击穿

网友:
2个一起换掉,还有换完要加焊高压变压器等

网友:
没有负载量到14V是正常的,屡烧4606应该检查高压板有没有脱焊,高压板供电及相关电路的电子原件有没有损坏,特别是电容,高压线圈可以对比一下阻值来判断好坏(很少坏,要坏也是输出坏的多,输出坏会导致高压保护,不至于烧4606,个人觉得)。如果觉得量到14V是不正常的,那你可以断开高压供电,另外额外提供电压。我喜欢拿备货的灯管修高压板,单独测高压板,不接驱动板什么的,这样故障会更明显,因为可以看到有没有灯管不亮或者闪烁。

网友:
它不是两个一起烧掉    是烧换一个的

网友:
高手们    请你们详细点吧

网友(点评):
既然这样的话 你改高压把 不然修好了 也是会不稳定

网友:
灯管不良也会屡烧4606的 拿外灯测试一下吧。

网友:
电压偏高。要么两个都坏了。。。。

网友:
另外加高压条上去得了,这样,你查不哪个管子性能不良,换就烧,

网友:
郁闷中啊    是啊换就烧     我不想给客户外接高压板    给客户满意的维修这是我的维修心德

网友:
变压器没有虚焊      那个屏的灯管我用单独的高压板试过没问题啊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吗      郁闷

网友:
是什么原因烧的4606呢?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呀!!不然也会烧的,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希望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