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M68SM-S2L 主板接独立显卡无法启动

楼主(2011-10-11):
故障现象 接独立显卡无法启动,跳到C1就反复重启,拔掉独立显卡正常进系统,网卡 usb均正常。应该不是桥坏吧。
显卡

网友:
显卡插槽有没有飞尘,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显卡是否有问题,然后看看显卡插槽是否损坏,里面的针是否短啦或者缺针

网友:
如果显卡没问题,查看一下PCI-E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没问题的话,就查显卡插上的时候那里短路了,查插槽的供电应该有短路。或者你的显卡就短路了

网友:
谢谢各位,显卡是好的,可以肯定是主板,桥就一个nv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