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山寨上网本现在出了问题.

楼主(2011-10-11):
机器是山寨的,配置不好说/主板是H7-MB REV:C /XP sp3系统 VIA C7-M CPU /内存1G/160G硬盘/AMI BIOS
版本是:08.00.14  现在机器启动有时会卡在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这里不动,USB控制器问题??

有时也会过去,而侧会出现bios未知错误 unknown bios error.error code=bfee  》而这个错误代码也不是每次一样 只能说乱来。 press f1 to resume  按了F1  进入启动菜单
选择进XP  可以看到硬盘灯闪烁几下 马上出现蓝屏很快重启 看不到代码 自动重启后跟刚才一样反复进不了系统 可能启动50次有5次能进系统 进系统又很正常。请问大师这是什么问题 可以详细点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是不是插了U盘或内存卡?

网友:
山寨就是山寨,质量没保证啊。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不稳定啊

网友:
山寨的东西没法判断问题,因为显示的不一定就是它本身用的硬件,可能是刷出来的。

网友(2012-10-04):
刷BIOS 看看了 不行换南桥

网友:
十有八九是主板虚焊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你都敢买山寨的 佩服啊

网友:
山寨伤不起。。。。

网友:
碰到一样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