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可調電源問題

楼主(2011-10-11):
請教可調電源問題,常看到說電流3次跳變,請問是用數位可調電源嗎?如果用類比可調電源要如何看?

网友(点评):
一、多看、二这不是绝对的、三、你別類比可調電源了,那是指针式的吧

网友:
各型号笔记本上电的电流都不相同,大概分不三步:开机-检CPU+北桥-检内存显卡
各上电检测过程都是电流从低到高,正常显示之后可以看到电流有0.2-0.4之间的跳变
如果档在某一电流处没有跳可以判断出大概某个部件有问题

网友:
看得多了,不教自通

网友:
什么是類比可調電源

网友:
这个  你自己多看看  能亮的机器   ,看得多了  自己就应该能有理解了

网友: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网友:
什么是类比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