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5S点十几分钟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1-10-11):
这个机器点十几分钟后自动断电,指示灯也不亮了,但是电源的12V   5V    24V   -8V一直正常,并且驱动板的1.8V和3.3V也是正常,排除电源板和按键板的问题,等放个10分钟后又可以正常开机了,这个驱动板论坛上好多都没有解决,但是淘宝上有很多人包修好,看来是个通病,有高手能透露点资料或者信息吗?

网友:
不知道怎么删除附件 第一个图片不是的

网友(点评):
点图片列表,看见第一个图片,删除就行了

网友:
换下开关试下

网友A:
应该是IC虚焊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IC虚焊造成的

2523和2120我都加焊了的哦

网友:
把电源板  驱动板  和高压条放在烤箱里烤上半天试试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把电源板  驱动板  和高压条  所有芯片和MOS管都加焊一下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B:
请问这在不亮的时候各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在不亮的时候各组电压是多少呢?

不亮的时候电源的12V   5V    24V   -8V一直正常,并且驱动板的1.8V和3.3V也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