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鼠标右键屏幕黑一下持续三秒,就立刻恢复!有没有遇到 ...
按鼠标右键屏幕黑一下持续三秒,就立刻恢复!有没有遇到的?

楼主(2011-10-11):
大家讨论一下,不按右键没事,什么问题啊、
电脑

网友:
是不是驱动不正常啊

网友:
清除下COMS吧!换个系统或者用PE进入观察下
同意楼主:
5.0
ooxx
同意楼主:

网友:
进pe一样,coms没有清除不过换个电源没事啦!呵呵。那个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显示器吧!估计是杂牌的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