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无显示的几个处理方法

楼主(2011-10-11):
  电脑开机无显示,首先我们要检查的就是是BIOS。主板的BIOS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同时BIOS也是主板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CIH病毒破坏造成(当然也不排除主板本身故障导致系统无法运行。)。一般BIOS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如果硬盘数据完好无损,那么还有三种原因会造成开机无显示的现象:

  1. 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显示。

  2. 免跳线主板在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可能会引发不显示故障,对此,只要清除CMOS即可予以解决。清除CMOS的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如若用户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CMOS设置后再关机,将电池上上去亦达到CMOS放电之目的。

  3. 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也会导致开机无显示的故障。某些老的主板比较挑剔内存,一旦插上主板无法识别的内存,主板就无法启动,甚至某些主板不给你任何故障提示(鸣叫)。当然也有的时候为了扩充内存以提高系统性能,结果插上不同品牌、类型的内存同样会导致此类故障的出现,因此在检修时,应多加注意。

  对于主板BIOS被破坏的故障,我们可以插上ISA显卡看有无显示(如有提示,可按提示步骤操作即可。),倘若没有开机画面,你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的软盘,重新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可尝试用热插拔法加以解决(我曾经尝试过,只要BIOS相同,在同级别的主板中都可以成功烧录。)。但采用热插拔除需要相同的BIOS外还可能会导致主板部分元件损坏,所以可靠的方法是用写码器将BIOS更新文件写入BIOS里面(可找有此服务的电脑商解决比较安全)。

网友:
152638 -2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152638 -1 严禁灌水

网友:
你不感觉 你是在那里 复制的 吗 还软驱 都啥子 年代了

网友:
   哎,方法老了点,不过还可以用啊

网友:
学习了 讲得很详细

网友:
很眼熟,说的很浅,除了BIOS是一个原因外,很多原因没有说到

网友:
新手 我看看先学习了

网友:
没说全,不能开机不只这一个因素吧。

网友:
跟进学习,楼主说得不是很全面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2-05-09):
方法是不错..可是..去哪找ISA显卡?不知道古玩店有没..

网友(2012-06-20):
老了,不实用!

网友(2015-04-20):
ISA  gongdi  电压 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