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显示器通电,开关亮,黑屏没显示!

楼主(2011-10-11):
我这有一台长城的液晶显示器,通电,开关也亮!开关有3.3V   就是屏没反映,点屏屏也正常,!!

网友:
所有显示器得通病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开关是绿灯还是黄灯

网友:
高压的问题居多,再来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开关是蓝灯

网友:
看下12V有没有到高压

网友:
绝对是高压有问题啦。直接换高压板,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查下高压部分。一般来说电容,开关管坏。还有可能就是短路。

网友:
额 冒昧的问一句  高压部分有开关管么

网友:
点屏正常,应该是高压部分

网友:
不是高压部分,就是灯管,这种问题最多

网友:
高压啊,直接代用高压板 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