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笔记本各位置 测试点 带图最好

楼主(2011-10-11):
求
笔记本
各位置 测试点 带图最好
笔记本

网友:
都是大同小异,主要就是测各电感有没有短路,CPU的电感阻止很小有几欧到10几欧都是正常的,3V 5V的100多,公共点500左右就是保隔电路的输出,老听别人说也记不住,主要是自己量

网友:
具体的板子测试点不一样的,主要是主供电,3.3v 5v

网友:
测各电感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