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更换开关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1-10-11):
上次有一个显示器一直一闪一闪的,以为是高压板的事,查到最后是按键的事,联想 的IBM系列的,有一个按键好象是显示输入切换的,按一下就会黑一下屏,但是只换那一个键不行。最后全换了,好了。
我的疑问就是有没有一个权威一点的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要全换键,不要说全换之类的,现在我已经是遇到这类问题给客户全换键了。

网友:
全换比较快,如果你要找到是哪个具体引起的故障,很麻烦也很费时间

网友:
不一定要全换。你去测。看哪个按键有问题。如果全坏了。当然就要全换了。有时就是一两个坏了

网友:
你不觉得,新的东西比旧的好用???

网友:
按键最好是全换。。。。。。

网友:
最好是全换,因为遇到过有好多按键都不行了,

网友:
全换只是为了节省时间 应为去查是那个开关的问题所用的时间你可以挣的不单是这几个开关钱奥

网友:
如果修的是明基的,你会选择全换还是单换呢!

网友:
可能是按钮长期没用,内部氧化吧
可用电阻档去测量的,一般发现有坏的,大多数也坏掉了。方便就是全换掉了

网友:
全换新的有保障,又可以使用一段时间,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还是全换比较好

网友:
嘿嘿,我遇以这种情况不用换按键,更省钱一招,滴酒精在里面,用手多按几下子,然后再测按键,酒精干后装上去就OK,省钱吧,几毛钱都省了,

网友:
其实你可以不换的,现在流行一种叫{{一刀两断}}的

网友:
品牌机的按键,为布局方便,一般采用扫描式电阻阵列。mcu只有两三个脚位通往按键板,并串联不同的电阻通过开关接地。当开关闭合时,mcu通过识别接地的电阻阻值完成人机对话。开关故障时,不外乎接触电阻变大与绝缘电阻变小两种,无论哪一种,都会使mcu识别混乱。举例说明,一台故障机出现“自动调整”菜单,换AUTO按键无果。查AUTO键串联的电阻4.3k正常,最后费尽周折测出是DOWN键漏电。这个漏电不是短路,而是有2k--20k左右的不稳定阻值。当这个阻值滑动到2k左右时,DOWN键原来串联的电阻是也是2k,加起来正好4k多。要命的是AUTO正好与DOWN共线,从而使mcu误认为AUTO键被按下,屏幕上就会出现“自动调整”的菜单。
这种机构的按键,某功能故障不一定是本开关所为。几个开关不值几个钱,与其刻舟求剑不如错杀一千。

网友:
有按键跑电造成:闲麻烦就全换,不床烦就一个一个换.

网友:
那才能省几个钱 都换了省心啊

网友:
测是测不出问题的,就是全部换掉。

网友:
还是全换的好啊,按键寿命一样,有一个坏的,其他的也快了,都换了以后可以防止返修类似故障,费点事钻个好名声啊,坚决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