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000 AMD cpu和芯片组机器的怪问题。

楼主(2011-10-11):
前天朋友给我拿来一台HP TX2000的机器。拿来不开机 。电流上到0.9几就过不去了。屏幕旁边很多灯都亮的。就是没显示。先拔插内存 又换内存试了也不行。就拆机了。拆掉我想都没想先放电了。。结果开机了。。我在想不会这么简单吧。就考机。。大概2个小时吧。没什么问题了,就把电再试一下。结果电流又回归到了起点。0.9几。。。我又把CPU 拿下来上上去。又开机了。烤5分钟关机就又开不了。。。按着AMD的北桥。不开机。按CPU结果开机了。怀疑CPU座子问题。上BGA。255度。开机正常。烤5分钟再关机又不行了。0.9几。。又把CPU供电芯片吹了吹,看着有点想虚汗。。又是能开机。烤3到5分钟左右关机开机又不行了。。北桥做到200度不敢做了。。问题还是依旧。。现在就是这样。。又不能给他用。。。现在就是按下CPU 就开机。我今天又在CPU座上加了5毛钱硬币 255度做了还是不行。。。哪位大虾遇到过此类问题啊。。帮帮忙啊。。

网友:
更换cpu,以前遇到板子和cpu都坏的情况

网友A:
备个测试cpu,amd的爱坏.免得你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个测试cpu,amd的爱坏.免得你走很多弯路.

找到了一个 200大洋。。。。上去好了。不过有一个内存槽子不能用。现在测了半个多小时了都好的。问题就是一个槽子不能用了。。听朋友说。有根地址线到CPU的 CPU座子和CPU衔接不好就不过一根内存的。。我还要继续查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