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1-10-11):
能正常用,一开机CPU温度就60-80多度。CPU换一台电脑试正常的温度,请问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散热都一样的话,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散热的问题………………看看导热吧……

网友:
有的主板的问题 比较大

网友:
散热没问题就是主板

网友:
  LZ指的是台机还是本本呢?    台机的话  这温度  烧不了什么  本本就不行了!!1

网友:
温度高德那块主板散热系统或者温控有问题

网友:
换了主板换散热器没有?有些新U放老板子上是很烫

网友:
这种问题很纠结。

网友:
是台式的板,换CPU到别的板上温度才40度左右,这种情况有没准备知道那里出问题没?

网友:
散热片还是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