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寸,花屏,求助

楼主(2011-10-11):
确认驱动板没问题,是屏问题,求助……对屏电路不熟
window
求助

网友:
屏电路难,会修的没几个,我想学,路过,再学习一下子

网友:
有点像板主控芯片的问题!先换一下试一下!!

网友:
屏口哪里有20个100的电阻,看看有没有坏的,如果没有坏的,换一个大芯片,如果不好,那也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这个花的真艺术。。。如果驱动板没问题,就换屏吧,屏除了保险没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