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尔液显这个效果,怎么办

楼主(2011-10-11):
冷机的时候一开就是这个样子,大概过了5分钟左右就正常了,屏没有开裂,刚开始也吓我一跳。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屏线松了。

网友:
屏跟驱动板,基本上应该是屏本的身问题,不好修,我也不知道怎么修,问楼下的高手哦

网友:
用通用板子点过屏吗。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试,    然后  通用驱动点下屏   应该是驱动问题把

网友:
海尔的屏线容易出问题。屏线座很容易松。

网友:
先清洁屏线。不行再换通用板。不行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觉得屏上,前两天一个LG的也这样,也是屏线问题

网友:
我感觉也是屏线的问题啊 !

网友:
不是线的问题,是屏坏了。

网友:
已经解决,顶上去让大家看一下是啥事。

网友:
最常见的屏线头问题。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大家都怎么做。用酒精擦一下。还是换个新的?
用酒精擦一下的话,时间长了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用热熔胶打上也还会出现。
后来我都在屏线下面垫上一点纸。就很少有返修的了。
你们都怎么处理?

网友B:
像这种情况,怎么收钱,收多少合适?换屏线收多少?

网友:
屏线都没插好就跑来问怎么办,你到底是不是搞维修的呀?

网友:
又长见识了,屏线还会引起这样的现象真像屏烂了一样啊,屏线引起的故障真是五花八门啊,以前见过的有: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屏不断跳,分辨率低花屏,蓝屏无字符,看来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故障来,以后再碰到类似故障首先要动动屏线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怎么收钱,收多少合适?换屏线收多少?

这种情况 不多收点儿能行,150。。直接 说驱动板问题。。或者说换屏线。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大家都怎么做。用酒精擦一下。还是换个新的?
用酒精擦一下的话,时间长了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

用那种黑色的好的胶带粘一下,我一下子说不出来什么名子,乙酸什么的。。最早的有三四个月了,目前没有出现过问题,而且以前的都是小花,不象这个,大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