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型号烧糊了!

楼主(2011-10-11):
这是联想型号是L2060WA,这个电源有一个芯片烧糊了,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请帮忙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
咦,啥没人回答呀

网友:
看脚位。查资料。对比一下就地了。无非是常有的几种芯片。

网友:
对了。如果这个坏了。估计。灯管也焦了。这个型号的机器灯管焦很多的。

网友:
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高压的吗。。不是还有一个这种封装的。。看看参照一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高压输出双mos管吧。跑一下G,D,S极线路。应该不难找到用的什么件。联想的常用双N型MOS管AM9945N,两只N型MOS复合管60V 3.5A。如果你看到1、3脚都接地 2、4输入     5+6  7+8输出,就是它了。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好像换了也不行,后来换了一块高压板。改个高压板还快

网友:
改高压板吧  又不要多少钱

网友A:
这个型号是4828呀,用什么代换,我手里有EA1530!

网友(点评):
跟你已经说不清楚了,你基础太差了。电源IC明明是LD7575,好好的。你非要换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是4828呀,用什么代换,我手里有EA1530!

你看错了吧!根本不是LD7575芯片坏的,是另一个高压芯片坏的!图片上已经有表明了!

网友:
找板子的电路图就是了.

网友:
4800就可以!双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