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K8T890M2无复位,是不是北桥挂了?

楼主(2011-10-11):
接修一块富士康K8T890M2板,无复位,测量CPU,桥供电均正常,但就是无复位,北桥附近有2个场管附近的电路板有些糊了,摸这两个管子特别热,更换无效,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A:
我今天也正好碰到这个板子,无从下手。

CPU供电和桥供电正常,北桥有点烫,PCI复位偏低,只有1.8V,点复位开关,复位灯闪 不跑代码。

网友:
pg vdda2.5 cpurst 都正常不//
??

网友A:
我假负载上的 PG 1.9V, 复位1.9V, 核心电压1.5V, VTT0.9V, PLL供电电压2.5V 串行总线电压1.2V

不知你说的VDDA 2.5 是否是我所说的PLL供电电压?

网友:
换个IO看看 楼主不妨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正好碰到这个板子,无从下手。

CPU供电和桥供电正常,北桥有点烫,PCI复位偏低,只有1.8V,点复 ...

看一下这位大侠的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9099-1-1.html

网友:
不用修了。桥短路了。打一下对地阻值就知道。

网友:
测一下北桥上面的电容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我测量了一下北桥上的电容,阻值最小的,大约是10欧,不像短路啊。
而且我发现如果不上CPU,则桥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假负载上的 PG 1.9V, 复位1.9V, 核心电压1.5V, VTT0.9V, PLL供电电压2.5V 串行总线电压1.2V

不知你说 ...

我的测量结果和你的完全一样。

网友:
6楼说的那个945GC就是关于复位的很好的例子,楼主看了没

网友:
这种主板,我遇到北桥坏多,也它附近那两个管热,

网友:
测一下北桥的供电看是否正常啊!

网友:
特别热 电压是不是稳定啊??不光要换这两个  控制他们的芯片也要换掉噢

网友B:
把桥旁那两个有点糊的场管拆掉,直接量板上的D和S,短路的话可以确定是桥坏

网友:
直接量桥对地阻值,过小基本就是挂了

网友:
哈。真巧,修过跟你几乎一样的故障,我的是有LPC复位,无CPU复位,也是北桥供电场管发热,换了桥就好了。看来这890M真不怎么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桥旁那两个有点糊的场管拆掉,直接量板上的D和S,短路的话可以确定是桥坏

你好,我测量了这两个管子,D和S之间不短路,
桥附近另一个管子,D和S之间阻值稍稍偏小,为几十欧,也不像是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正好碰到这个板子,无从下手。

CPU供电和桥供电正常,北桥有点烫,PCI复位偏低,只有1.8V,点复 ...

跑线路,得知PCI的复位信号来自I/O,我更换I/O不行,把原来的I/O焊回主板,居然跑代码了,上机测试,已修复了,应该是IO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得知PCI的复位信号来自I/O,我更换I/O不行,把原来的I/O焊回主板,居然跑代码了,上机测试,已修复 ...

高手,思路明确,向你学习。

网友:
来自: 山西阳泉 来自 山西阳泉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正好碰到这个板子,无从下手。
CPU供电和桥供电正常,北桥有点烫,PCI复位偏低,只有1.8V,点复 ...
你好,如果手动复位正常的话,供电,时钟都正常的话,点复位键,复位电压有高低高的跳变,是不是灰线到南桥的PG可能不对,所以楼主换了I/0芯片。I/O芯片有门电路。输出到南桥的PWROK。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