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插头断在了声卡插孔里有啥好办法取出来??

楼主(2011-10-11):
网吧的主板,经常出现人为的问题,最近,就有个网吧说有几台机耳机插头断在了声卡插孔里。
很难取出来,试着撬开了一个,把断头弄了出来,但是发现声音就不正常了,像是公共的地线断掉似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想换插孔,可是不容易找到完全一样的)
主板

网友:
这个冒似要心灵手巧

网友:
直接用尖嘴钳夹出来 用地要均匀!只要不要损坏铜片就可以了 不行就换接口吧!

网友:
换面板吧! 这个应该会很难搞出来!

网友:
拍个照看看,大家可以想想办法,没图片不知道有多困难啊。

网友:
这个好办,拆开以后,从里面往外投,用针之类的,没有下手的地方就用烙铁在塑料上钻一个,修dvd时好用这样的方法

网友:
最好弄张图片上来 没图片 凭想象 我是想不出办法的

网友: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插孔里实在是看不清,相机也拍不出来。

网友:
这个 很难弄出来,,除非外面漏出的部分比较长,尖嘴钳子能夹住,,,还有个方法 就是把 后面的铁皮 撬开,然后从里面 往外捅,,,再就是 只有换 接口了!!!

网友:
教你一个高招,这种东西断在里面了,一般拆不行,要搞那么久,我遇到想了很久, 一办法出来了,找一个细一点带木镙纹的镙丝前面要是尖的那种(要比声音接口小的,不能比它大,大了就麻烦,要钻坏孔的)然的用十字镙丝刀像上镙一样往里面上,上到两在转后,用力一拉就出来了,搞定收工

网友:
貌似是实芯的吧

网友:
用尖嘴钳慢慢的加出来

网友:
用钳子,可是声卡那个孔????
没见过那么尖的钳子,
而且还被顶进去了。

网友:
凹头小棍+AB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