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盲刷找到的一些资料,修好过一台ACER的上网本

楼主(2011-10-11):
刷坏BIOS不要急,盲刷方法实测有效(T400,X200)但是有局限性

因为工作之便,最近在3台机器上尝试了 BIOS盲刷拯救法,

其中2台成功,1台失败

因为只有3台,所以总结的经验不一定对
个人总结出的 盲刷成功率 的局限性:
开机几个灯闪一下就没反应的,可能无效
开机一长两短报警的,比较有戏

但是个人感觉死马当活马医,这个方法是值得尝试的。

详细说下这3台机器,2台成功的一台是X200一台T400,都是开机一长两短报警,失败的一台X200是开机几个灯一闪就没反应的。这3台机器其中2台是客户刷新bios后,机器重启过程中强制关机的,其中一台是windows下刷新bios程序假死客户直接关电的。

T61等老机器我没测试过。T410等新机器也没测试过。

具体盲刷方法如下:
1,下载一个叫做 wincris 的工具,并解压缩到比如 D:\wincris 目录下,这是 Phoenix 公司提供的应急启动盘工具,Google一下就有,不行我下面提供

2,找到你机器对应的BIOS的ROM文件,改名为 BIOS.WPH文件备用, 个人建议准备2-3个版本备用,一个不成功可以换另一个:
a,一个是你刷错之前的版本,这个可以把硬盘拆下来,找到c:\drivers\flash\xxxx 下面有个bios.bak的文件(这是你之前windows 下刷新时,刷新软件自动备份的文件)改名为 BIOS.WPH 文件备用
b,一个是你刷的新版本的,如果你刷的本来就是.rom的文件(破解版啊加白名单版啊,无所谓),直接把它改名 BIOS.WPH 文件备用
c,如果你本来是刷官方bios挂掉的,官方bios内不会有新版rom文件,所以你就去bios之家找你对应机型的下一个吧。把rom文件改名为 BIOS.WPH 文件备用
注意!这个WPH文件格外重要,千万不要搞错型号
另注意正常T400的这个文件都是8M,X200 BIOS ID 6D开头的是8M,7X开始的是4M的版本,注意不要搞错

3,找一台XP的机器(Vista或Win7都不行)

4,找一个2G以内的U盘,我是用1G的成功的。(最好有读写指示灯)(大于2G不能格为Fat)

5,运行 wincris,选择U盘盘符,点start

6,弹出对话框问你盘会格式化掉是否继续,选是。

7,若干秒后,弹出对话框说做好了,是否需要再做一个,选否。

8,打开U盘,发现里面有 minidos.sys 和 PHLASH16.exe 2个文件

9,将前面准备的 BIOS.WPH 文件拷贝到U盘,先用老版本的好了。

10,记得弹出优盘再拔出,避免文件没写入完成。

应急BIOS恢复U盘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盲刷。

1,取消笔记本电池,拔掉电源

2,插上优盘,按住Fn+Esc 按住不放

3,另一只手插上电源,按开关键,Fn+Esc 始终按住不放

4,如果一切正常,会发现 U盘狂闪,机器发出短促的 beep声(持续)

5,30秒后,一声清脆长 beep 声 后U盘停止闪动,这表示bios文件已经全部读到内存,开始刷新。这时候Fn+Esc 可以松了,但是不要千万不要关机,让他继续

6,大概再过30秒,机器会自动关机。

7,拔掉U盘,开机,如果一切正常,你会看到久违的 ThinkPad开机logo,然后就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什么就好。

8,如果需要,还可以去刷回正常你需要的BIOS版本(前面用的WPH文件如果不是你所需版本的话)

容易出错和不成功的部分
1,优盘,我换了3个才成功,首先大于2G肯定不行,太老的可能不行,如果盲刷过程第4步发现U盘压根就不读取,先重做优盘。
2,WPH文件,一个不行,换一个试试。

常年经验,现在机器刷坏BIOS多半有这么几种情况
1,windows下刷新,刷新程序占用系统资源很厉害,在刷新过程中,本来最好不要乱动,非不,结果刷新程序的窗口显示未响应(Vista,Win7 非常容易这样),一慌,就关机了。其实这时程序一般没死,只是假死,等一会自然就刷好了
2,刷新完重启,机器会自动重启1-3次 (比如X200 从2.16 到3.12的话 会自动重启3次,其中有一次黑屏还蛮久的,最少5,6秒吧),误以为已经刷好,就断电或关机了
3,真正的意外断电,很少,毕竟还有电池,而且刷新程序检测到电池低于20%是不让你刷的。除非你故意把电源电池都拔掉。。。

补充1,盲刷第四步 如果压根不读U盘,在你尝试3个WPH,2,3个不同U盘后,就可以放弃了。说明BIOS中的基础的基础部分都已经损坏,开机已经不会去读U盘了(厂家提供的应急机制)

补充2,U盘在做之前,可以先用Windows 自带格式化工具 格式化为 FAT 格式,格一次。

补充3,网上很多人说Fn+B 的,反正我是用Fn+Esc 成功的。

补充4,X200的话用1G SD卡也可以的,因为他读卡器是USB的,T400就不行他的读卡器是走PCIE总线的。

网友:
你这主要是针对什么样的故障啊? 一长两短的报警,还是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