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无输出,芯片是KA3842

楼主(2011-10-11):
有台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坏了,没有任何输出,12V滤波电容坏了,保险管坏了,开关管5N60C坏,KA3842的7脚有10-14V的抖动电压,8脚无电压,其它脚均无电压。
把坏零件换上好的,5060C没买到用7N60C代换的,KA3842用UC3842代换的,情况依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网上找了好多维修资料也没找到头绪,请高手帮下忙。

网友:
查查光耦,取样电阻,有时候不要在线测量

网友:
7脚应该是开起电压脚。那是好的。你查查持续供电有没有。

网友:
晕  换个电源板才25元  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光耦正常,取样电阻是不是开关管S极接到IC3脚的电阻?这个正常。还是个头挺大的那个接地的电阻?这个还真坏了,用热缩管包着,没注意。标示黄红银金,手头没这种电阻,没法办了。

网友:
开关管  S端对地的限流电阻。。查一下。

网友(点评):
限流电阻一般是0.22欧姆的 从电动车充电器上可拆到。

网友A:
限流电阻上标着“黄红银金”,是0.42欧吗?

网友:
光耦上边的431看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流电阻上标着“黄红银金”,是0.42欧吗?

我对你的说法,想哭,背不得,你出5毛打一张啊

网友B:
是不是负载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负载有短路的地方啊

负载查过,没发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