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200诡异掉电

楼主(2011-10-11):
机器接到开机滚动条滚玩后掉电  拆开看了之后 CPU下面有可和东芝L系列一样的NEC电容  弄掉换6个330的电容 故障依旧 然后想到进滚动条滚玩后掉电  就做了个系统 做的过程中没掉电 但解压的过程很快3分钟不到就解压完了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没装上?解压完重启后现象依旧 温度问题可以排除  这是集成的板子 大家觉得是南桥OR北桥OR其他?小弟先感谢一下!

网友:
怎么都   没人的

网友:
有可能是 电容不够  这是很有可能的 看看cpu后面还有没有空位置 在加 4个 或者6个 试试 以前修过 宏基的  就是这样 加了 10个左右才好

网友:
但是我装系统过程中都不掉的的 我试试吧

网友:
又加了两个还是一样

网友:
打下波型看哪路电压不稳定,,或者加焊下CPU的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加焊了 不行 我认为可能是桥问题 因为在装系统的时候 那些驱动包解压的很快应该没解压各个设备的驱动  老板不在我也不好擅作主张 因为客户拿来还可以亮的

网友:
南北桥都做了居然还不OK  我晕

网友:
测下元器件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A:
唉。。。命运如此玩弄人   此机已好!之前我都是裸板外接测试的  之后我接上本屏就ok了 晕

网友:
呵呵,肯定是裸奔的时候,有些原件没做好散热~

网友(2014-11-14):
散热铁没打好,或者加多加多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命运如此玩弄人   此机已好!之前我都是裸板外接测试的  之后我接上本屏就ok了 晕

什么意思?    外接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