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hp TX1000的笔记本过滚动条黑屏

楼主(2011-10-11):
今天接一台hp TX1000的
笔记本
过滚动条黑屏,客户说以前用的好好的,从装了系统之后就成这样了,换了几个系统还是老样,解决方法:装纯净版的系统,然后在官网下TX1000 的显卡驱动安装就好
笔记本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南桥的问题 没想到楼主那么有决心 终于把系统装好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
不要紧 不超过一个礼拜 就得找你返修...那是必然滴 也是必须的 ...这个机器修的太多了 估计搞维修的人都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是驱动 与硬件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
你太不给力了,可能吗,又不是显卡的问题
怎么可能回来了。。。。。。。N多天了

网友:
人家客户是用的好好的饿,就是装系统不行了的啊

网友:
看来你肯定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