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通电源一闪一闪

楼主(2011-10-11):
一台优派的显示器  接通电源后 屏幕一闪一闪    没有鼓包漏液   把一些IC  拖了一下   是不是有换高压条?

网友A:
电源灯一闪一闪有可能是5v电压不足,既然没电容鼓包,就用万用表打打看!如果5v有了而且在抖动那就有可能是高压部分短路导致!你用包压板代替试试看!目前这也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没鼓包  不代表电容就是好的。建议把前级推动滤波电容  肖基特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B:
最好换用通用高压条测一下灯管,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两次了,有两根灯管绝缘不好

网友:
谢谢你的意见   我换一几个高压条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换用通用高压条测一下灯管,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两次了,有两根灯管绝缘不好

是高压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一闪一闪有可能是5v电压不足,既然没电容鼓包,就用万用表打打看!如果5v有了而且在抖动那就有可能是 ...

谢谢你的意见   我换一几个高压条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电容 啊电容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一闪一闪有可能是5v电压不足,既然没电容鼓包,就用万用表打打看!如果5v有了而且在抖动那就有可能是 ...

确实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