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A93A驱动板用在HT170EX1-101上的的程序

楼主(2011-10-11):
用鼎科2621和NTA93A驱动板都是一样的,只有四分之三的屏可以显示,还有四分之一是花屏,想写个资料试一下,屏型号是HT170EX1-101的,屏线是df-19 30pin 带孔的那种,斑主可帮下忙吗
资料

网友:
确定是程序问题吗。好像跟屏有关系哦。。。。

网友:
你先用免程序的2621试试,跳线是1-2 双8位屏

网友:
用的就是免程序的2621试的,跳的就是1-2 只有四分之三的屏可以显示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不用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