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7154)各供电正常,不跑码,挡在c0,何故?

楼主(2011-10-11):
V星845pe(ms-7154)各供电正常,不跑码,挡在c0,何故?不能启动,其它硬件正常,此故障如何解决,请师父们指点,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10-13 18:13):
重启跑00,还在郁闷中

网友:
挡在 CO肯定 还是 内存 呢点事 既然你说 其他硬件 都正常 供电又都正常 这么说 你的 东西 都应该是好的

网友:
内存换过了,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 有仪器测量下 C0应该是内存问题 楼主最小系统化都测试几次看看效果

网友A:
内存数据线 与桥虚焊了    加焊吧

网友B:
CO一般是CPU座 BIOS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一般是CPU座 BIOS 有问题

cpu座没有问题,BIOS换过,重写数据后,显示器接收到信号可以瞬间开机,重启还是c0,超郁闷。

网友C:
这个478的,百分之九十八是CPU底座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478的,百分之九十八是CPU底座脱焊了、

加焊试试再说

网友D:
CPU底座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坐等楼主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底座直接换了就好了

不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数据线 与桥虚焊了    加焊吧

不是桥的问题,供电都正常。重写bios后,可以点亮显示器。不过一会儿,重启bios数据就显示损坏了。

网友:
还请各位老大指点哦,对了。月饼老师有空的时候,看看这个帖子,解小弟疑惑,谢谢了

网友E:
什么都被你否决了。还是送给别人修或者换板吧,也可以发到基地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都被你否决了。还是送给别人修或者换板吧,也可以发到基地来看看

修好后,分享结果,可以加精吗?赵老师

网友(点评):
看你写的是否好了

网友:
这么说你修好啦,是不是不加精,你就不告诉结果了啊???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BIOS

网友:
你是说刷bios好了    就是提示bios信息失败了     是不是       c0   是cpu没有工作      1是cpu座    2是bios     3bios信息丢失      就去bios附近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