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ga-m25l-s3

楼主(2011-10-11):
      一块 ga-m25l-s3    不跑马。。全板电压正常  全板时钟复位也正常。、串口芯片也去了 。网卡声卡也去了。。io也换了   bios也刷了  桥也加了。cpu到桥的数据线。地址线。打值都正常。。cpu   换了好几块了。。还有什么会导致不跑马啊?

网友:
看看CPURST有没有

网友:
都查了,不行就 扔了吧!    我这里还有一块,跟你是一样的故障,是三代的板子,用二代的CPU不支持,过几天搞个CPU再试试。

网友A:
换一个低一点的CPU看看、或者需不需要看看桥、

网友B:
考虑下CPU底座,PCB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下CPU底座,PCB有没有断线

这些也都检查过了  也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低一点的CPU看看、或者需不需要看看桥、

已经换了好几块了。。最低的都换上去了。。

网友:
最讨厌这样的了,我的两块MS7529跑EO 刷了好多BIOS不行

网友:
不好弄      只能换cpu       多换个     有的不认cpu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块  故障一样  打AD地址线的阻值和好板对照  有两根空脚  跑到桥里  加焊依旧   估计桥坏了  或者植球能好吧  我就没修了

网友:
怎么没见你说CPU_PG ? 有示波器的话开机瞬间打打BIOS片选

网友:
那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