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显示器开机后不定时闪屏

楼主(2011-10-11):
刚开机一切正常,大概3,5分钟后黑一下,然后自己再亮!
首先怀疑灯管老化,弄了2个好灯管直接挂上去,问题依旧。
是不是高压板出问题了!??上面电容什么的都没明显坏掉的痕迹!
高手帮忙!!

网友:
供电不好,慢慢找找看看哪个电压9不好

网友:
是不是高雅线圈有问题了呀

网友:
感觉像是  开关的问题。。

网友:
量一下按键板试试 是否有漏电的

网友:
刚修好一例,强烈建议查按键板。

网友:
怀疑过按键板!直接把按键板拔掉,一样会闪!
现在主要怀疑高压板这块,没有替换的东西,一会把电容全都换掉试试!

网友:
修好了没 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网友:
感觉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昨天先把电容都换了,不行,然后换了个通用高压板,正常了!
这种问题只能换通用么!??原来的高压板一般都是什么坏呀!

网友:
ic坏了    或者是供电问题   可以修的

网友:
看下高压电容有木有发黑,

网友:
换高压板比较算啦,稳定点,现在板都这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