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AMD 8脚BIOS CS 无波形 2 5 6 无波形 无电压,

楼主(2011-10-11):
请教下大家, 6515B 无SPI_S0 2脚 5脚SPI_SI 6脚SPI_CLK 均无电压 ,无波形 是不是南桥挂了 ,当然BIOS供电肯定有的,2 5 6也无短路

网友:
唉都是看看 飘过。。现在论坛好像不火爆了

网友:
NND的阻值正常,但是没波形,没电压。又是挂南桥的 ,不是缺电压 就是南桥坏。我 在想 是不是,南桥和北桥,通讯没完成,才会这样呢

网友:
有人回答吗我想知道

网友:
是不走码吧。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人在不 南桥北桥都换了 还是一样。。。NND 南北桥通讯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