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L打印机,不打印、打印缺行

楼主(2011-10-11):
第一个问题(已解决):一开机就嚎叫,后来拆解发现问题出在激光盒里。上油后声音消失。

第二个问题:相安无事一段时间。问题又来了,电脑重做系统,装好打印机驱动,打印测试页都正常。但第二天在打印时打印机不启动。从新插拔电源线打印机恢复正常。过一天在打印又不启动。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第三个问题:打印机正常打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打印缺行问题。不知道是硒鼓的问题还是打印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
高手们,请指点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我看楼主传上来的照片了
是HP 6L PRO
这个机器的驱动跟6L不能通用的
你大8008103888让在线的工程师给你传个驱动吧

网友:
换个鼓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换个鼓心就行,难道打印机不启动跟鼓心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