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独立网卡后,独立声卡放音乐时就有杂音。。。。。

楼主(2011-10-11):
不放音乐时,一切正常,放时就有杂音和啸叫。拔掉网卡后就正常了。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没有软件冲突,两都都正常工作。
这是主板不好吗
补充内容 (2011-10-12 20:31):
解决了,换了一块声卡,没有杂音了,看来是干扰问题。
同意楼主:
2.0
pljcadslhd12
同意楼主:

网友:
LZ 这机子是不是SONY 的 是的话吧声卡上那条无线天线拔了就好了‘

网友:
重装驱动就解决了

网友:
可能是信号有干扰。

网友:
我觉得也像干扰,我争取换个网卡或声卡看看

网友:
如果以上方法试后无效可以考虑换一下电源。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你可以把声卡和网卡的插槽换下。
一般靠显卡的插槽优先级高。插声卡合适 , 这个问题在586那个年代遇到不少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不行就换usb网卡

网友:
接触不好的缘故‘我遇到过啊

网友:
如果你的pcl插槽多的话 可以把网卡和声卡分开间距安装 网卡会产生干扰

网友:
另外再换一个插槽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