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桌面上有个图标在飞是什么

楼主(2011-10-11):
在WIN7桌面上有一个蓝色的长方形图标,还有英文:this computer is begin att?????
att后面的英文没看清,鼠标点它还会停止,隔个十多秒出来一次,然后没了,再停会又出来,反复这样,没查到有什么对应软件开着,请知道的帮解决一下

网友:
把开机启动项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插件吧类似屏幕保护类的东西呀这种软件很多的,你是不是开了哦

网友:
把屏保 关闭就好了  这个问题很常见

网友A:
This computer is being attadted这个吧!翻译:这台计算机正在被攻击,这是一种典型的病毒,用360或者金山急救箱可解决!

网友:
被奥巴马盯了,楼主注意了

网友:
截图上来看看 再看看你有什么进程

网友:
可能是病毒幺

网友:
显示器坏鸟~~~

网友:
就是这个图标。

网友:
这是这个图片的进程,次时电脑没在用啊,CPU使用率怎么会是百分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is computer is being attadted这个吧!翻译:这台计算机正在被攻击,这是一种典型的病毒,用360或者金山 ...

你看看我截的图,到底是什么毒

网友:
谁知道。我没见过。讲下。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我截的图,到底是什么毒

global.exe为病毒进程,这是一种典型的U盘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global.exe为病毒进程,这是一种典型的U盘病毒!

手动关闭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我截的图,到底是什么毒

应该是别人的恶作剧
你把所有的软件都关闭 然后把你都有哪些进程。进程截图上来

网友:
让子弹飞,让图标飞!我想跟楼主一样,但不做不到,楼主太幸运了。

网友:
应该是别人的恶作剧

网友:
简单有明显的是。。。。。中毒了

使用防毒软件洗掉,不能的话就用手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