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1):
键盘接口保险、电容、5个电阻都有5V供电,还有一个排容我拿下去了,但是结果还是没好,谁知道问题在哪里?
求助

网友:
那么DATA,CLK,GND,VCC是不是都是正常的?你量过没有!单VCC是不行的!此外,还有IO芯片也要考滤!

网友:
接口也可以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