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190p 不能开机

楼主(2011-10-11):
T190p  好难拆 费半天劲终于拆开了  量驱动板 14v 3.3v  5v 都有 接外界灯管  触摸  无反应   拔插几次 再触摸 灯管一闪即灭  指示灯常亮  重新拔插电源   如此试过5次  灯管都是一闪即灭 指示灯常亮   装屏 触摸 一闪  即灭  指示灯不亮  以后不管怎么搞 就是不亮了  不知道是不是触摸板不好  各位大虾有什么高见  小弟不才  带触摸的机器第一次修到  还望指点一二 谢谢啦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那一块出问题了

网友:
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