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一个Kingston DT Mini Fun 8G的盘,量产第一次成功,然后,觉得PE不好用,再次量产,变成砖头,头痛中,用同一个工具UP-19-CTool-90AP-V3.04B1低格,可以用了,但是不能再次量产,一量产就没有容量,只有再次格盘才能用。求,在线求。各个求

网友(点评):
短接flash芯片可以继续量产的

网友:
量产问题上数码 之家嘛

网友:
短接芯片的29和30脚(可以用镊子),然后再插上电脑的USB接口,之后移除29和30的短接物,最后再重新量产。

网友:
量产工具里面的系统包可以更换试试,一般来说覆盖安装新的系统包是可行的

网友:
我也是用8GU盘量产系统,但不能分区,一分区后就装不进镜像,弄了N多次只能成光驱系统不能带U盘。

网友:
关于短接,有先例:
hi.baidu.com/wrsg/blog/item/4b2d9813a6db1ec6f6039eb1.html
这种优盘,不能使用常规短接方式。

网友:
有时候不幸买来扩容盘也会这样,检测U盘芯片、容量看看

网友A:
唉,我的威刚c008.8G盘现在都没有量产工具用,芯片是联盛it1167的,谁有啊。

网友:
我那8G的U盘无法开壳的,忧郁。低格后容量加大了100M左右,使用正常,就是不能量产

网友:
房子终于可以住进去了,写下我交房后的心得
房子拿到手后,开始筹划我的装修,硬装是叫亲戚帮忙找的熟人,由于资金不足,内部结构基本没有改动,所以花费不大,软装就太费心思了,我是个宅女,平时都不出去逛的,为了我的爱家,拼老命了。到家具城去逛呀逛,找呀找,都没有自己心仪的,要么价格喊得老高老高了,吓死个人,我又不太喜欢还价,觉得自己不喜欢,价格高的,直接掉头就走。跑了家具城好几次,都是失望而归,太累了。平时买小东西都是在网上买的,现在想想家具在网上看看吧,一搜,网上也好多,东西也是五花八门的,每天和老公坐在电脑面前和卖家聊,最后锁定一家,老板态度也不错,价格也比较合理,下手买了沙发,餐桌,茶几,还有卧室家具,我自己觉得还不错,贴图出来大家分享一下。掌柜名:shaniazhang2008,你在淘宝里面输入这个名字,搜索店铺就可以找到她。真的不错。贴图哈。

网友:
有一个U盘网站有各种量产工具,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我的威刚c008.8G盘现在都没有量产工具用,芯片是联盛it1167的,谁有啊。

网友:
杏雨梨云有个不用量产也能做  USB-COM的工具不错

网友:
换换其他量产工具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的第一个u盘 直接就量产坏了

网友:
我一个4g的变3g了,不过速度提高差不多一倍

网友:
什么叫量产?

网友:
量产的话,给LZ一个建议,最好别用金士顿,个人认为宇瞻量产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懂啊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