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510M

楼主(2011-10-11):
今天接到一台DELL 510M主板,客户说已经在之前2家修过,没修好。。不管了,反正没事做,研究研究

是855GME+DBM的,,首先查北桥短路,换了一颗,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0.2,(南桥附近,3V5V)附近很大的电流声,,3.3V,5V电感上只有1.2V电压,,,因为有电流声,怀疑是电感,换了电感依旧,怀疑南桥,换了个拆机的,还是一样。。测5V电感对地阻止只有90多欧,应该是有短路,烧鸡烧不出来,,
请教下大家有什么思路,至今还是不确定电流声是哪发出来的

还有待机状态下,没有3.3 ,5V的,是正常么。开关上有5V开启电压,按开关有电流,MAX1999条件都正常的

网友:
1999应该有3  5V的   吧    你换个 试下

网友:
现在不知道修哪了啊,之前已经换了EC了

网友:
电流声应该是从MOS管发出的,负载有问题,要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