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今天为什么QQ快速登陆不上迅维网了

楼主(2011-10-11):
如题,我今天弄了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上部来,换别的号不用Q绑定的就可以,而且今天网站打开的速度慢得要死,有时候还打不开,不知道什么原因!请版主说说,谢谢!

网友:
你现在上的不是迅维网么?

网友:
网络不好吧

网友:
网络不好的原因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个新注册的号码,现在能打开讯维网了,但是Q绑定的那个号依然上不去,昨天到现在都这样情况

网友B:
表示今天下午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今天下午一切正常

现在能打开网页了,用QQ登陆的时候但是依然提示网络繁忙或者服务器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们用绑定的QQ能登陆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个新注册的号码,现在能打开讯维网了,但是Q绑定的那个号依然上不去,昨天到现在都这样情况

今天依然出现图片上的提示,就是当前网络或服务器问题。稍候在尝试的错误提示!已经3天了,别的朋友们你们能上去吗绑定QQ的登录方式的朋友。版主能给网站管理反应下情况吗谢谢!

网友:
服务器被攻击中。。。

网友(2013-10-22):
怎么看不到用户名累,只能用id登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