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67不触发

楼主(2011-10-11):
一块V星MS-7267,无法触发上电,查IO W83627EHF 的68脚有触发信号。复位针脚没有电压

强制上电后,复位灯长亮,但不跑码,同时南桥比较热,请教应该怎么查?

补充内容 (2011-10-14 13:12):
这板是3VSB供电组合场效应管坏了,换好的上,发热非常严重,5VSB都被拉低到4.15V,断开3VSB到南桥的线,供电正常,测南桥3VSB对地只有30欧电阻,判断南桥短路了。

网友:
V星主板应该有个防伪芯片把  你好好查查那个把

网友:
检查下开关针脚到IO之间的元器件还有开机晶振电压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
南桥缺电压吧 强开后 看下 1.5V和2.5V有没

网友:
   先测测BIOS到IO  有无交换信号、、、、

网友(点评):
云里雾里

网友:
强上电后,2.5V电压正常,但1.5V电压是取自内存供电的,因为不能复位,所以这个电压是没有的

对南桥发热较严重,这个想像不了,1.5V电压都没有,怎么还发热比正常状态厉害了呢,打阻值应该又没有短路

网友:
IO有触发信号给南充不?下一步就是南充反馈SUSB#T SUSC#给I/O,接着是I/O会发一个PSON#给ATX电源第14针脚,然后ATX电源开始供电!I/O有触发信号,但南桥有没有信号反回,一步一步查嘛,总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A:
这块板是SB+MS-S7触发的,你重点查下MS-7这IC

网友:
V星都有一个芯片管开机的,换换那个芯片试试,MS开头的。

网友:
学习了  感谢

jian9369 -10 严禁灌水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是SB+MS-S7触发的,你重点查下MS-7这IC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替换,不过吹下来了,吹下后,除了复位灯灭了,其他都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是SB+MS-S7触发的,你重点查下MS-7这IC

讲的有道理

网友:
南桥晶振起振不?开关电压有不?绿五伏的阻值多少?

网友:
嗯  楼上的说的都有道理    一定要先确定专用芯片  后确定开关线路上的io和sb

网友:
怪问题总是怎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