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单用电池不上电

楼主(2011-10-11):
经常到基地下图纸,今天也发个帖子,上传的图片都变得很模糊,大家想了解的自己看电路图

最近修了个hp DV1000的机子,现象比较特殊,

1:单独用外接电源时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2:单用电池却不上电,电池指示灯闪烁几下,提示电池电量不足。取下电池用万用   表测量是有电的,10V左右。
3:外接和电池一起用也可以正常上电进系统,上电后立刻拔掉外接也一切正常,并且进系统侦测到的电池电量也正常,50% 多,也可以充电到100%,不过充电特别慢

结论:外接电源上电后,本本一切正常,单用电池却不上电,说明故障范围就在电池 或主板的电池供电/充电电路
      用外接上电源后再拔掉,单用电池也一切OK,而且也能正常充电放电,说明电       池也没坏,

既然电池没坏,就是主板了,拆机...

   1:拿起主板先看外观,重点看电池供电、充电电路MAX1772,没发现问题。
   2:单把电池接上量电压,电池供电10V左右,正常。
   3:待机电压3.3V,5V正常。说明电池供电没问题。
   4:再量EC的工作电压3.3V正常,电源开关3.3V高电平可以拉低(EC第2脚),EC就      是不发出DNBSWON#信号

难道是EC坏,但是用外接EC是可以发出DNBSWON#信号的,就是说只有在电池供电时EC才不能发出DNBSWON#,

仔细看下电路图

电池的6个引脚:10V,GND,MBDATA,MBCLK,TEMP_MBAT,空脚。
    其中,10V为供电,PR31,PR34将10V分压后接到EC(82脚,模数转换),侦测电池电量。万用表量PR31(100k),PR34(14K)都正常,分压为0.8V,正常。
    MBDATA,MBCLK是I2C总线,EC通过它读取电池型号等信息,万用表量这两脚的阻抗正常,电压3.3V高电平,正常。而且进系统后可以看到电池信息,说明这两个信号绝对没问题
    TEMP_MBAT是温度侦测,量阻抗正常,电压1.7V高电平也正常。

既然电池到EC都正常,那就在看MAX1772了,一量之下,果然有问题,1772没有发出ACOK信号,但是接入外接电源时ACOK信号是正常的,那么1772是怎么侦测外接电源和电池是否正常呢,看图可知是第18,19脚(侦测电池),第26,27脚(侦测外接),万用表量了一下18,19脚,正常,PR4,PR8,PR9的阻抗也正常,电压正常啊,难道是1772内部坏了,没有零件要发货啊,麻烦

再看看吧,突然想到进系统后电池的充电速度特别慢,而充电速度(电流)的大小就是由PR4侦测的:1772是通过PR4两端的微小电压降来决定充电电流的,难道是PR4不够精确,万用表量又不出来坏了。反正没现成的1772,闲着也是闲着,先用烙铁烫了下PR4。

买糕的................................................

不说了,装机,通知客户,过来交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