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20 有复位不跑U (顺道分享下BIOS)

楼主(2011-10-11):
不拆机时是插电大电流,拆机后,裸板插电电流为0.08,有短路的地方,测得CPU供电上管击穿,更换之(四个一起换的)MAX1987顺道也坏掉了,更换之待机正常,可以正常触发。电U电流0.63左右,三灯亮,三秒灭掉电。
测得有CPU复位,但是不跑码,BIOS刷过,怀疑19V的电压直烧CPU,北桥可能坏,更换北桥,无果。
求解,
顺道分享下BIOS

网友(点评):
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创造空白记录,大家帮忙想下办法啦;

网友:
把CPU旁边的电容二极管换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寻址了吗

网友(点评):
ADS#没有看到下拉信号。

网友:
U先换个试下

网友(点评):
换了N个了,U在别的板试是好的

网友:
换了N个,U在别的板试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