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

楼主(2011-10-11):
开机显示USB报错//15秒关机。我刷了主板的BIOS,也还是一样。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南桥短路啊   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A:
这个问题 重点要检查一下USB供电跳线 最好换一下

网友(2014-12-28):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重点要检查一下USB供电跳线 最好换一下

没有USB跳线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 正准备刷bios 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