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解仁宝点火问题,跪求!!

楼主(2011-10-11):
   今天修到一台E42的机器,仁宝的主板,拆机之后发现8743背面的外围电容电阻有腐蚀,凭经验来看,应该不致命,处理之后,故障还是依旧。待机0.04,B+只有3V电压。
    因为为人懒散,一直没有用心去思考这个电路,所以到现在还是一知半解。惭愧。

       先是测量到5V对地10欧,烧鸡了,烧到一个1.25供电的管子。换了之后阻值正常了,再量B+还是3V,. 上面的截图当中,我测量得到的数据是这样的。VIN19V正常,过了PD2还是正常的,过了那四个并联电阻之后就剩6V了,再过PQ1就只剩下B+测量到得3V电压了。
      就本人浅显的理解,这个预充电电路,应该是点火回路里面最先工作起来的一部分,B+供电不正常,那PU1第5脚得到的电压肯定不正常,以至于后面产生的ACON等都不正常了,
      这样会有哪些原件坏了可能导致呢? 我没有回去吃饭,去街上买了两个饼来了网吧,我想把这个搞清楚先。昆明的饼真是个头小啊,两个吃了还不如家里的一个,味道还差劲。。

      我测量到PQ1的G极是3V的电压,PR7和PR13分压所得,因为PQ1第3脚只有6V所以分压之后是3V,也证明PQ3正常导通接地了。6V通过PQ1之后变为3V了,我想应该是G极的供电不足吧,最终原因应该还是那个导致19V变为6V的元凶。

   如果PQ2导通接地了,会不会导致19V变为6V呢? 我量到ACOFF是0.几的电压。

  说着说着糊涂了,眼睛也很累,昨天还被黑胶伤过左眼, 哎。修电脑的孩子,伤不起啊。

网友(点评):
没跑电路,就烧件啊,烧件也是有手法的啊

网友(点评):
既然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您可以搜索一下,论坛里有很多这样的还有双喜老师的仁宝的点火回路很精典的,不要问了,只有自己摸索才是自己的。看看小贝花的f41的维修,很精典的。您可以先搜索再问。

网友:
罪过了,都怪我,

网友:
对着图纸修吧,其实不难的,相信你。

网友:
做维修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哎。

网友:
手机看不了图收藏先明天看

网友:
       太多了这种修法,只有自己摸索才能够学到更多,别人告诉的只是经验

网友:
向大家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可是笔记本就是比台式难多了

网友:
后面有漏电的么,要查查,你的图上的东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真心求解过完PD2和那4个并联电阻后还剩多少伏,PD2压降多少 不然实在我看不懂

网友:
最终原因出来没?那个PQ1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求解过完PD2和那4个并联电阻后还剩多少伏,PD2压降多少 不然实在我看不懂

大概18.3左右

网友:
过四个电阻之后剩6的话现查下ACOFF  还有就是看看后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点评):
B+只有3V换过8734好了 5V短路烧鸡烧了一个管子,不触发换EC好了,缺1.05V,6229和上下管一起换好了

网友:
实在不行把19V直接接到B+,盯着电流表,手按着开关,后级有短路电流肯定异常的。

网友(点评):
呵呵, 多谢关心 ,已经修复了

网友:
没想打这么多人回答我的问题, 多谢了, B+已经搞定了, 5V短路也搞定了, 刚刚的症状是 5V变成了5.9。     3V变成了3.8。 也搞定了, 呵呵, 是表没电了, 害我整了半天,现在不触发啊,EC没工作,供电又了, 晶振也正常, 吃了饭换了再说

网友:
晕  表没电了

网友(点评):
是啊,表没电了,量得3V5V都偏高了1V左右,以为不触发是这个引起的,8734外围全换了,还是不好,

网友(点评):
是不是我的那个表啊?你赔我电池

网友:
大哥呀 为什么18.3V过完一个并联后大小为0。000000001欧的电阻 会只剩6V呢。。。。并联阻值公式为(R1+R2)除以(R1XR2)对吧  请问我错在哪了 我自己不知道请指正谢谢

网友(点评):
并联是分流不分压的,这里之所以是6V是因为别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 希望楼主快点修好

网友(点评):
呵呵, 已经好了,多谢关心,这机器一共修了四个故障,是我修到故障最多的一修机

网友:
其实有些电路顺着分析是可以的,但是遇到有些问题还是比较头疼,不知道是否经验问题,还是有待提高,联想的仁宝回路修过几次,有些好了有些花了一两天没好久不了了之了。。。估计还有些东西没消化或者完全理解

学无止境,但也不必执着,顺其自然吧。呵呵

网友:
呵呵,是得,不必过分执着要达到什么高度,应时所需,哪里不足及时充电好过花大把时间执着的投入,现在都是为了赚钱,技术只是基础,最近在学习相机维修不知道是否也能学有所成,不过自己努力点应该也会有所收获

网友:
自己也修到过点火 B+3点几V 待机0.04 3 5V短路 烧了SB 和一个管子 换SB正常 但B+没出来 正准备研究 客户不修了 靠

网友:
楼主把维修经验分享一下,别藏着掖着了,4个问题到底是么问题
还是那句老话:授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
哥们刚修了个一联想466A 仁宝的,进水被同行动过了,惨不忍睹呀,也是B+不正常,待机0.04 ,B+修出来了,不触发南桥挂了,还有好几个管子和供电芯片一同挂掉,北桥还短路,神呀,同行给几十块钱干脆不修了!

网友:
看看后极有妹有短路的!

网友:
把待机芯片和两个上管拆了再试。

网友:
压芯片看哈格。。

网友:
呵呵,修好就好了,我们这儿接的机子也都是疑难杂症。。。。

网友:
这孩子好辛苦,还伤者眼睛了

网友:
你B+是什么原因导致 只有3V的?分享下

网友:
分析是可以的,但是遇到有些问题还是比较头疼,不知道是否经验问题,还是有待提高,联想的仁宝回路修过几次,有些好了有些花了一两天没好久不了了之了。

网友:
如果B+被拉低 供电芯片也会拉低他的试试

网友:
仁宝的 点火回路 我也有点 闹不太清楚

网友:
黑胶真的很伤,但又不得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