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没有仁兄会修拆焊台的

楼主(2011-10-11):
有台高迪952-A,拆焊一体机,热风枪有时只吹风,没温度出来,有时候直接出来最大温度,整个风嘴都变红了,调温度也不起作用,机器上的红灯不管热不热都一直在闪,应该不是发热芯的问题。

网友:
换个发热芯 看看啊

网友:
这个跟发热芯不搭界,应该是温度控制系统出故障。假如你在上海市区的话,我或许可帮你点忙。

网友:
搞不懂楼主,能修电脑主板的. 热风枪控制电路还不会修,有点不可想象,
不就是几大部分,  电源 + 运放构成的温度检测电路+ 可控硅功率输出电路,  有数显的还有数显部分.

网友:
问题解决了,走了弯路,郁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015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