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待机正常,触发保护,维修方法

楼主(2011-10-11):
(图片)

网友:
掉电保护了,测一下22脚到温控芯片的工作条件,待机正常的话,换一下后级的电容,有时候后极电容漏电也会这样

网友:
别跪。这是交流不是其他。。。

网友:
谢谢分享

月饼 -10 灌水以为我看不到?

网友:
分享什么了啊

网友:
图纸不 是分享吗?

网友A:
为什么没有1。8的电杆,请回复我谢谢

网友:
IBM的机器,触发保护应该是很好修的,当然,必须是对IBM的保护模式进行深入了解之后,才能够开始入门。你对着应该在触发后产生的电压,一个一个去查看有没有短路,对于反馈到TB芯片上的,都核对一遍,如果有的,建议你换一个TB芯片。

网友:
好多原因导致开机保护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1。8的电杆,请回复我谢谢

本来就、、没有啊,

网友:
没有1.8。。那请问显卡 南北桥是几伏供电? 我是小白我确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