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七彩虹4670 256M花屏于偏色故障维修

楼主(2011-10-11):
在坛子买了1块花屏显卡 ,维修过程:在坛子里未找到测试显卡软件。卖主用工作站加焊过GPU,排除GPU虚焊问题,按照月饼大哥的提示只有代换显卡显存,今天从上午9点开始一个一个的代换 先右下脚开始,随便在坏8600显卡上拆了1个DDR3显存,换上后还是同样的的故障,直到换到第3个显存才显示正常,插在电脑上装上驱动用鲁大师测试游戏性能在出现软件里的那个女人的时候卡屏死机,心想 只换来1个显存  的都是用带换过的好用的直接换上的 想我换的那个显存是不是不对型号?查阅前几天刚买的讯维网编写的显卡维修的书 才知道显存有频率的区分 不良芯片是1A结尾的 我是用14结尾换的  1A是1000M的 14是700的应该是代换的频率不对才出现死机的故障,又从9600GT上拆了1个1A结尾的后出现大花,又换了个才可以正常显示,再测鲁大师OK,跑了90分,不错!

还有一个偏色的问题 我比较头痛,故障现象红色比较少,按照维修资料分析 先测VGA的1.2.3.脚电压分别是0.07 0.38 0.40 故障在第一脚,测试阻值分别是 22Ω 75 74Ω    1脚对应的电路肯定有问题 ,接着找上面的75Ω 的电阻拆下来测试正常,不用75Ω 电阻再次测试阻值为33Ω , 没有修过几次显卡 找不到低通滤波电路对应的元件,更不用说GPU对应的引脚了。请求次电路的图纸 货修过的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3种颜色必须都是75欧左右才行,顺着一路查过去

网友:
找一张显卡的图纸你就明白了。VGA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一样,75欧姆正常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就非常好检测了,三基色信号的波形很好看出来,

网友:
HDMI 输出正常DVI也是正常  用转接头吧,我在修怕直接不显示了

网友:
如果其他接口正常 那说明是AD转换的问题.有图纸的话 可以查下耦合电容、旁路电容...本人修过一块卡,是旁路电容的问题..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旁路电容有可能。耦合电容?低通电路中哪里有什么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