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1长二短求维修方向

楼主(2011-10-11):
今天捡来几条内存1代的512内存,前面的放到机子上测试都没有问题,很正常,但最后一条双面的DDR400的51M内存,放到主板上就出现一长二短的叫声,想维修,论坛里搜索了一下,好像没有相关维修信息,求大侠指点这个.
PS,找到个贴子有说一条好的内存放在第一个曹上把坏得放在第二个曹上可以启动,然后用软件查检什么的,是不是真的,我这里好像没用,都启不来

网友:
内存好像没有维修的价值吧

网友A:
内存还没修过,,就是擦擦勉强能用就将就,不行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还没修过,,就是擦擦勉强能用就将就,不行就换。。。

恩,差不多是这样,能擦就擦,擦不了也没有办法

网友:
你说那一条好的带一条坏的是可以的  得用光盘进什么工具箱检测

网友:
先用橡皮擦弄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