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独显按开关不显示

楼主(2011-10-11):
  有待机0.01安按开关有跳变,一直跑到1.4安多机器还是不亮。外接也不这开始以为是显卡虚了加焊不管用,后来重植也是没用BIOS也刷过了。现在没思路了谁有修过此机器给点建议。。。。。

网友(点评):
看电流怎么跳变咯。

网友:
有没有注意外观有没有不对的!

网友:
这要是有示波器就好办了,,换条内存试试,,今天碰到一台三星R403的机子跟你得问题查不多,电压都正常,,看电流也改显示的,但就是外投挂屏都不显,,刷BIOS问题依就,之后,,领导用示波器测BIOS第一脚波形不正常,,跟换内存OK  ....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不错。

网友:
先仔细观察是 不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