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 SE 更加另人蛋疼 求分析! 求帮助!

楼主(2011-10-11):
华硕P5B SE  独显 大板       英特尔芯片组     775接口CPU            昨天还有复位  能跑码       今天过来一点  全板无复位  不跑码了==============================================================================
同行说这板有时能跑码, 有时不能跑码  这回算是信了
==============================================================================
时钟 开启信号 是一个三极管  控制着   VTT_PWRGD#             来开启时钟芯片     此三极管  B极为低电平        正常的板子应为高电平才对   ===========马上打开点位图查看   点位图啊点位图  就是悲剧   只显示了连到了一个排阻上    再就找不到别的相连的元件了  没图纸还真不好搞  跑线,一看  跑不通    ==================================================

后来飞线看看  飞一个3.3V 到 此三极管B级    此时   时钟芯片工作了  PCI 时钟出来了 1.7V       然而好事多磨  一样不跑码  还是全板无复位   ============================================================================
最后拿掉这个飞的线     此三极管B极  还是无电压       然而时钟芯片 也工作了  PCI 时钟1.7V  就是乍回事  ============

苦于没图纸  唉     看看CPUPG  有没有   找到测量点   结果一测,CPUPG 也没有    再往上查  pworOK  灰线到发到IO      IO 转出两路pwrok 一路送给南桥  一路到北桥    这也没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啊 ??????有图纸的给个图纸  没图给的来给个分析吧,谢谢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伤不起啊

网友:
有次遇到个板子 不插显卡 不跑码 集显的 一插就跑

网友:
这板无集显啊,

网友:
你把时钟那个开关管先换一个把,那个开关管不良

网友:
压桥了没?

网友:
回头再查查VTT-PWRG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