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 红灯常亮不开机?

楼主(2011-10-11):
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  红灯常亮不开机?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确定按键是好的.
怀疑是数据不好,网上有说把24C16数据清空即可,可我清空了还是不行,板上的电压基本正常.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换了一个空白的24C16也不行,

网友:
一、更换晶振。二、查找芯片复位功能引脚、强行复位。

网友:
写过MCU试试

网友:
直接拆下24C16试试

网友:
谁有这个数据发一份给我..... 谢谢

网友:
查MCU工作条件
都正常则换掉MCU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改通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