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L板,D1不走问题

楼主(2011-10-11):
精英945PL  上不上内存都D1,不上内存D1报两声警,上内存报D1不报警, 内存供电1.8V正常。3.3V正常。上CPU时钟0.75V  AD线接线0.75V    上假负载时钟1.22V AD线也是1.22V 。压北桥压CPU座都是同样的现象,接下来不知道怎么修了,哪位给个思路,接下来查哪儿?

补充内容 (2011-10-12 14:17):
  今天再测突然发现上假负载PCI有时钟,测1.62V    一上真的CPU居然PCI时钟没有了,这个咱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
精英这款是只跑这个代码的,放下电有时候可以跑完。一般是显卡槽盒内存槽接触不良的多

网友:
对啊,我也遇到好几块精英的,诊断卡放上边都不跑马。但是亮了。

网友:
精英主板一部分775针的不要看代码

网友:
不跑吗都有亮的,维修并不一定要看代码的
有的时候诊断卡都不如喇叭实用

网友:
同意楼上们的意见,接显示器,有时候不跑也亮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精英主板
像这样问题,CPU座也有可能虚焊

网友:
但是接显示器也不亮,接键盘灯也不闪,喇叭也没声音了,只有拔掉内存才报警三声短叫,其它都没反应。

网友:
D1代码很正常,你再看看内存槽之类的。D1就是可以亮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插槽的问题 楼主有没有尝试过换根内存条多测试下